请问3D是怎么飞的?

楼主(2004-07-02):
各位高手,请问直升机3D飞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
能倒飞等特技的

楼主:
我想知道具体指什么?

网友A:
就是正飞转倒飞转刷锅转正飞拉高180度失速转360度尾自旋拉横滚转前翻滚倒飞拉高后翻滚转左水平侧飞翻滚............明白么?

楼主:
像在读绕口令一样,还是不明白。

网友:
靠,还不懂啊!!没什么明确规定的,就是你看了怕怕,飞机象喝多了的蜜蜂一样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