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简单直驱尾浆试飞录象!

楼主(2004-07-02):
做天发现 2叶的浆闭叶的好用点!

录象:
ftp://5imxfans:5imx@221.10.201.23/AVI_003.AVI
哈哈,飞得悬啊!有时不得不躲飞机!

楼主:

打错个字  是:2叶的浆比3叶的好用点
录象是AVI格式的 2.3M,可以下载后用RealOne Player、金山影霸等播放!谢谢欣赏:)

网友:

尾电机是怎么固定的?另外你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呀.

网友:

我看过了,你飞的不错呀,就是手拿者设备怎么来回的晃呀?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肯得炸鸡大厨2004/07/01 10:40pm 发表的内容:
打错个字  是:2叶的浆比3叶的好用点
录象是AVI格式的 2.3M,可以下载后用RealOne Player、金山影霸等播放!谢谢欣赏:)
厉害哦
对头悬停,手接着陆^-^

网友:

呵呵~挺紧张的

网友:

来张尾部特写

网友:

正在等着录象下载,先问问你电动机在那里可以买的到啊,螺旋桨的型号是多大的?

网友:

请问是用180电机吗?工作电流是多少?

网友:

楼住是不是用的混控板啊?
我想有条件的朋友还是用一个单独的电调来好一点啊,比如找个线形好的10A的电调,放心大胆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