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刷尾电机?!

楼主(2004-07-02):
发现用碳刷尾电机(无论是商城的4200还是自己改制的),在用7.2V锂电电池时尾旋翼出力不足,飞机自旋,将混控,陀螺仪调整也无用,但是用11.1V电池时就正常,请问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啊?

网友:

是出力不够,还是出力过大?转向那一边??

网友:

你用的哪种规格的7.2V锂电?

楼主:

是出力不足啊!
电池是商城的ake锂聚合物7.2V。
我估计是电压不足,但是没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

不会呀,我用得挺好的。也许是主齿盘和马达齿轮咬合太紧所至。

楼主:

楼上的兄弟:
我的电直主齿盘和马达齿轮咬合正常,肯定不是这个问题。你用的是7.2V锂聚合物电池么?如果是的话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碳刷尾马达啊?

网友:

试一下调陀螺仪的SETUP旋钮

楼主:

调陀螺仪和混控量都没用啊!

网友:

能不能起飞?

楼主:

可以起飞啊

网友:

用的是7.4V锂电,N20银刷尾马达。如果用11.2V锂电,用N30银刷尾马达或者4200碳刷马达。
这是我的搭配,都很好飞!

网友:

要不就换大推力尾桨,增大尾部力量

网友:

老兄啊!商城的4200是12V(3Cells)锂电动力的最佳搭配的,你是7.2V充满才8.4V。自己改制的进角再调试调试,这跟偶一样。尾马达短时间发热吗?

网友:

我買了先豪電直半年,也是新手,電直升過先次級都失敗,最終返回原處用原厂配件,不是錢問題,而是技術性問題,當你更換或修改某個零件時,后面還有一串問題要解決,舉例:我的主馬達換成speed 400後動力的確很勁,但問題出來了,一要換箇勁的鋰電,二是尾馬達不夠推力,空中打轉,換過多种馬達無效,有同好提議改成涵洞尾馬達,改大漿攻角,加長尾管等方法,我哪有這么多時間呀,即使花錢花時間心里也無底,改出后效果如何還未知.另一個就是馬達發熱問題,升級過程中我發現其他馬達發熱與原厂馬達也差不多,基本飛10分鐘都要涼一涼.我用的是7.4V 1600Ma鋰電,如果用11.2V或12V發熱更甚.
總結:1.我的電直升級花費無一千也有八百,家軍馬達\配件一大堆,最終認為用原厂配件或同級配件最好,筆景是人家幵發設計的,整体配合好,太大的修改不适合新手.所以我決定買架logo-10.
2.這種電直我認為升級電池為鋰電,尾馬達為碳刷馬達還是必要的,爽很多.另外馬達的散熱也要做好,我的主馬達和尾馬達都自行裝個散熱套,特別是提高電壓后.
這些都是愚見,希望給新人參考

网友:

看看自转的方向; 我遇到的问题是大齿轮有地方断裂; 飞是照样飞,可飞机被尾马达推着转; 就是主电机的传动效率降低了; 用502 粘好大齿轮的裂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