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PG-03微调精通,请高手进来(精彩图片)

楼主(2004-07-04):
请高手帮我指出A,B,C三个电位器的左右。

楼主:

每次我听信别人的话,把C电位器调整到发光二级管能红绿灯同时亮的时候,
整个飞机一启动就高速原地打转,完全像个飞碟。
怎么就没人对这个尾巴的调整,和这个PG-03有研究的呢?
到底哪个是感度、哪个是中立点?

网友:

C是中立点,B是感度,A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用的,没敢调

网友:

这个怎么看都不象是PG-3到像雷鸟的陀螺

楼主:

楼上的有见地,就是雷鸟的。不过没什么大区别,原理一样

网友:

调到红灯和绿灯同时亮就意味着尾桨稳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那个状态只是一个参考值,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尾马达是否更换过、尾马达的老化程度如何、电池电量如何、尾桨的攻角如何、尾桨的减速比是否变化过……等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尾桨是否能平衡。所以我觉得还是根本实际情况来调,不能把那些所谓的方法当作绝对的教条,那是不正确的。

楼主:

严重同意,
关键是谁能帮我看看他自己的雷鸟的A电位器出厂时是处于什么位置的。因为我的已经被我调乱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chkecopy2004/07/04 08:34pm 发表的内容:
严重同意,
关键是谁能帮我看看他自己的雷鸟的A电位器出厂时是处于什么位置的。因为我的已经被我调乱了
你对着图片看看吧,我的A电位器没动过,B、C的已经是调过的了。

网友:

GWS的PG03就是看红绿灯。方便的很

楼主:

感激涕零啊,好人啊,我要按照这个调调看

网友:

反正不要按红绿同时亮这样条,要根据实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