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锂聚合物电池!

楼主(2004-07-05):
我的3个7.2V锂聚合物
电池
好像出问题了,玩的时间变短了,感觉又不可能3个电池全坏了,怀疑是
充电器
没充饱,我的充完电后是8.2伏左右。
各位模有谁有商城的AKE7.2伏的电池充完电后测一下电压告诉我好么?
谢谢啊!!!

网友A:
8.4V

楼主:
谢谢版主了,你说我的8.2伏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A:
8.2V就表示没有充满,至少还有30%的容量是没有满的。

楼主:
ao,那么可能是充电器还是电池的问题啊?

网友B:
应该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C:
就是,我也觉得是充电器的问题!
可是商城又不承认!

网友D:
有时充电器的电压输出精度没那么高,低一点还好(没充满),要是高一点就不好啦(完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