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直自轉 !

楼主(2004-07-06):
各位,
我的電直... feda esc + pg03 + gws r4n rx .....油門50%...尾馬達輸出不足...機頭向左自轉 ! 已試換所有電子設備..及尾馬達.....會不會是...主摩呢 ?
tony

网友:

如果尾马达不是新的,那就换尾马达。碳刷快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主将的攻角太大了?

网友:

用什么电池

网友:

换4200尾马达可能会有改善,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用的是GWS三合一,低空可以,高空左自转。用了4200以后症状消失。

楼主:

各位前輩,
我試調攻角.....好了一些....但我的feda電變...100%油門時....紅色led亮起...這正常嗎 ??
tony

网友:

下面引用由tonywu2004/07/06 06:59pm 发表的内容:
各位前輩,
我試調攻角.....好了一些....但我的feda電變...100%油門時....紅色led亮起...這正常嗎 ??
tony
正常

楼主:

各位,
今日再試....似乎是....電的問題 !
我用7.4 1800ma 鋰電......打轉......再用...9.6v....竟然 ok !!!!!
試真d 先....是否鋰電的 a 不足 ???
tony

网友:

我的电直在快没电时尾马达就不动了,和你的情况一样,关键是电压不够!

网友:

还是用我的锂电吧,爆发力强劲,绝对不会出现自转问题。

楼主:

你的鋰電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