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使用的锂电的照片和评价

楼主(2004-07-08):
我先后共买过四种锂电,在四个不同地方买的,都是在深圳塞格或者华强,全部都不是在网上买的。
从左至右:
1、TCL的1200
2、不知道牌子的1600
3、sony的容量不清楚,好像和狂模在卖的是同样的东西。
4、不知道牌子的1000
一、使用效果
比较起来 4 > 3 > 2 > 1
1、tcl的放电能力太差,很难起飞,用过一次以后再也没用过了,但也可能是我当时电直没调好有双桨。
2、1600的还可以,能飞起来,但是因为太重了(7.2V69克)所以很少用到,实际性能也不太清楚。
3、这种电池效果还不错,焊电池组的时候不小心短路了马上短路点就发亮了,可见..
实际飞起来也不错,7.2的效果和原装镍氢的效果相近。3节的效果就太强了,整个电直的工作点就提高了不少,不到一半油门就可以爬升了,放在手上试的时候油门如果全开的话必定出现双桨,而且根本调不了,力量实在太大了。但是在家里没敢再高飞。最后把3810的油门曲线也调低了不少操纵起来才算好些。而且尾电机的力度也变大了,陀螺的感度也要调小。现在我用得最多也就是这种电池了。
4、以前买的1000的,卖的人说是全新的,看样子也是全新的。最大优点是重量轻(7.2V35克)飞起来很轻松,轻轻的就从地上飘起来了,感觉非常好。可惜当时就买了两块,现在再也找不到了。用这个电池的话整机起飞重量约226克,实在是很轻啊。起飞和降落都很轻盈,就算飞行中把油门突然全关也没关系,轻轻掉到地上也不会有任何损失,相比原装的镍氢电就太笨重了。
二、重量比教,大家参考吧。下面的重量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都是组好了电池组,加上了连接件和热缩膜的重量。
1、不说了,反正我用不了,什么时候有朋友和我交易的时候送了算了。
2、两个串联,7.2V69克。
3、两个串联,7.2V41克,三个串联61克。
4、两个串联,7.2V35克
5、原装镍氢电,8.4V91克

网友:

其实你用的电池我都差不多用过,还是SONY电池好用,我现在都用的是这种,还便宜,就算坏了换块新的损失也不大(不过至今还没出现任何问题)。你说的那种1000毫安的我也有,好象是从笔记本电脑拆出来的。

楼主:

基本差不多吧,就象你说的那样,最重要是便宜。sony那种今天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打印了sony字样和没标字的电池还是有点外观区别的,使用上的不同还看不出来。
1000毫安我仔细研究过,基本可以确定不是拆机的,基本上赛格华强市场里面的东西是不是拆机的我还是看得出些门道。
另外说明一下:
1600的那种是全新的,广州鹏辉电池厂柜台上买到的。鹏辉电池不用我说明了吧。

网友:

寿命呢?

楼主:

各玩了几天,还谈不上寿命。如果发现问题的话我会在这里说明的。

网友:

电池已充放近40次,性能未发现大的变化,十分的好用。我用的是商城的平衡充电器

楼主:

1600的今天飞了半个小时,动力还是很充足,爬升力量也够,还不错。
我当时也就是想买平衡充电器的结果看到充电电流太小了,而且没法用12V输入。

网友:

1600的差电要多久? 用那種充电器比較好呢?

楼主:

惭愧,我现在都用的是手机的蛋充来一个一个充的,充好一个要一天(白天一个、晚上一个)7.4V的。

网友(2004-12-14):
cliffman  在 2004-7-11 08:21 AM 发表:

惭愧,我现在都用的是手机的蛋充来一个一个充的,充好一个要一天(白天一个、晚上一个)7.4V的。

太好了
我一直以为蛋充不能冲好那么大容量的电池呢
我可以放心买里电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