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的尾奖改造方案

楼主(2003-05-21):
这种改法有什么效果吗?

网友:
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A:
我也觉得意义不大

网友B:
草!大错特错!
首先:你用错桨了。螺旋桨不应该是变螺距的。
其次:你用两个螺旋桨,还不如换用一个大点的。效率还高些。

楼主:
正是因为奇怪,我才转帖给大家来评判。

网友A:
反正都是好玩,无所谓好与不好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