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改进记1

楼主(2004-07-10):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7/09 10:38pm 编辑]

看来,大家说得没错,CC的确是买来就要改的机机。
按刘老师的方法把爱松动的锥齿改了,换成铜的。效果不错!

试试,再改其它部位,待续。。。

网友:

你哪里弄到的铜齿?

网友:

为什么厂家不自己改?大家应该总结CC直升机的缺点,然后反馈给厂家。这也是对中国模型的支持吧!

网友:

有沒攷慮在MS上也這樣改喲?

楼主:

下面引用由newer2004/07/09 11:34pm 发表的内容:
有沒攷慮在MS上也這樣改喲?
考虑了!最近在等无刷电调,没玩ms,所以一直调CC

楼主:

下面引用由叮叮么儿2004/07/09 11:25pm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厂家不自己改?大家应该总结CC直升机的缺点,然后反馈给厂家。这也是对中国模型的支持吧!
从我最新的cc上看到,厂家改了一些,可是苦于要大改必须改掉很多模具,谈何容易啊!

网友:

说是容易,有的厂家明知道有待改进的地方,就是考虑成本等不会改。还是自己有动手能力好啊,我认为玩电直如果自己连一点动手的能力都没有,就没法玩的爽了。

楼主:

diy倒是很好,可是有的东西,没有设备和技术根本做不了。还得花钱请人做。所以还是希望厂家生产完善的产品。毕竟普通玩家只能diy些小东西。

网友:

说得对!

网友:

我也同意,毕竟买来就要改实在不爽,或者委托有条件的大侠直接做套件出来供应好了。

楼主:

准备请人搞一套CC的改进件,不知CC玩家们感兴趣否?

网友:

改进件?什么样子的,都改进那些部位,性能有多大提高,价格如何?好的话当然感兴趣了!!

网友:

锥齿可以线切割的,你们到有锥度线切割的地方问一下。。

网友:

像一般这种地方都在那阿?是去工厂问吗?那种工厂?

网友:

一般在有机械加工的地方多有。象做塑料模具的地方肯定能找到。。
你是那里的?

网友:

北京的

楼主:

终于少尉了:))

网友:

我问过 批量小了厂子根本不给做

网友:

做什么?看看图片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