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飞的机

楼主(2004-07-11):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7/10 11:48pm 编辑]

一直在等25A的电调

网友:

你的电机离地是否太近了?

楼主:

没办法!电机就是这么长,只能这样安装!

网友:

先祝你起飛成功,另外作個金屬十字盤在飛行中的報告吧,我也想攷慮裝一個。

楼主:

to楼上的
目前没有好好飞过,所以不知差别怎样。但听kosh讲,原配的十字盘在飞行时会变形,影响飞行。金属的,应该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电机线可能会在起飞的时候磨到地上啊……

楼主:

起飞时磨不到地面的,倒是降落如果猛了,就会碰到地面。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4/07/11 11:42pm 发表的内容:
没办法!电机就是这么长,只能这样安装!

我对你哪个尾拉杆L臂很有兴趣哦,悄悄话告诉我多少钱??

网友:

用10A电调就足够了

楼主:

原来就是10A,配kv4100无刷,给烧了。所以才换大点的。25A感觉好多了,没有心理负担。

网友:

你的无刷KV是不是高了点?还是你选的齿轮是特殊齿数的?用的HACKER还是华迈?华迈B20的最大电流好像就是25A

网友:

我的MS-700经过高手指教跟调校终于飞起来了,用的是原配马达,GY240陀螺,FUTABA舵机,JR9X遥控器,飞行很稳定,灵敏度很高,国产小电直跟它还是没法比,可惜飞坏了一对主翼,现在我换了一对铁桨,重52g,平桨不能倒飞,我想先等我把技术练好一点后再用MS原配桨倒飞。

楼主:

请问你的各段螺距是多少?
不知是不是用ff6s遥控器的局限性,总是飞不好ms!!!

网友:

请问“HYF”你用的什么陀螺仪?!` 用GWS 的哪种比较好?!

楼主:

下面引用由sahala2004/07/18 07:59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HYF”你用的什么陀螺仪?!` 用GWS 的哪种比较好?!
我用gy401,建议还是用240

网友:

GY401肯定比240好,我的240要把飞机调得很好才能锁尾,不过我想MS700原厂的配置应该是三合一板,因为它的位置不够放接收、陀螺、电调,我想找一个三合一板装在上面,这样重量就减轻很多了,我想飞行效果应该更好。我想换无刷再飞飞,但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电调跟马达。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7/20 10:02pm 编辑]

建议用25A地电调,Kv2700地无刷。我用Kv3200地转速太高,把炭纤桨都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