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飞的馒头”请进来!---你的雷鸟陀螺仪已经修好啦!

楼主(2004-07-11):
正好赶上周末,抽点时间帮你修陀螺。......
经过一番折腾,成功修复!
是否按你邮包上的地址寄回?院校可都开始放假了哦!地址若有变化,请告知!(邮编、地址、电话等详细信息)
也好尽快寄给你哟!......

有关修复过程的一些情况,请参看以下几张图片......
1、关于修复情况的说明,懒得打字和画图,干脆贴张草图吧......

2、这就是经过改装修好后的陀螺仪。我实在弄不到那个小贴片,只好这样干啦!(还望谅解啊)......

3、陀螺修好后,联机测试中......

4、贴张近距离的看看......对雷鸟的陀螺仪,千万别相信它的两个(红、绿)指示灯!两灯同时调亮,中点肯定是偏的!
调整后,图中的舵机处于中立位置,此时只有红灯亮......

5、将陀螺拿在手中,左右转动,检查舵机的跟踪状态,OK!成功修复,大功告成!

lxd1954

网友:

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

刘老师啊
呵呵
修好了就是好啊
太谢谢了啊
我的地址是: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致江路87号
周炜 收

网友:

省了200多,哈哈,刘老师太牛了

网友:

刘老师太厉害了。
陀螺仪终于起死回生啦

楼主:

To: 想飞的馒头
你的雷鸟陀螺今天下午已用EMS寄出,寄往乐山,望查收!
你给我的邮编少了一个“0”。
lxd1954

网友:

下面引用由lxd19542004/07/13 10:57pm 发表的内容:
To: 想飞的馒头
你的雷鸟陀螺今天下午已用EMS寄出,寄往乐山,望查收!
你给我的邮编少了一个“0”。
lxd1954
就是啊
少了一个零 啊
谢谢刘老师啊
刘老师真是厉害啊
由于电脑坏了,最近上网不是太方便啊,所以今天才看见,见谅……
再次谢谢刘老师啊!!!

网友:

陀螺昨天已经收到了啊
呵呵
完全好了啊
谢谢刘老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