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到底怎样?

楼主(2004-07-12):
[这个投票最后由hyf在 2004/07/12 01:53am 编辑]

网友A:
我投的是:制作不错的机机,但飞行性能一般。(应该加上性价比高)
不要因为水平差,就说它不好,其实除了尾传动齿轮和尾桨偏小其它都还可以。
反正比雷鸟改的尾传动应该好些,价格并不高。
相信刘老师会给个准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