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的朋友看过来!——CC的改进——

楼主(2004-07-13):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7/12 08:37pm 编辑]
原锥齿和大齿距离过大,且不好调节。
原尾转轴固定效果差,易被顶松,滑出。
原副翼和副翼杆不相配,高速转动时易飞出,很危险!
原调节螺丝太小,且丝口易扭坏。
待续……

网友A:
能不能批量生产?然后卖给大家?

楼主:
谈不上批量生产,都是手工的。可以按玩家需要定制。

网友B:
我首先就要那个铜锥齿和尾巴上的两个伞齿(都是易损件)
几米?

楼主:
尾巴伞齿目前还不能加工,等我朋友另外换套机床时才能加工。

网友B:
到时候,我要买几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