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宝能载重多少?

楼主(2004-07-14):
准备安个小摄像头,不知道能装多重的。

网友A:
能飞起来就不错了,就别妄想载重了,除非你改装配件

网友B:
摄头不大可能吧,不过我的雷鸟带一串钥匙(5、6个钥匙吧)也能飞,但是很吃力。

网友C:
小的摄像头(带发射机)大概10克左右,但是效果不好,我觉得带的话还是用大电直或者油直会好些。

网友D:
用9.6V,应该是可以带摄像头飞的,8.4V的动力小了点。用12V锂电就有很多富余了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改成无刷动力配11。1V锂电,效果如何?

网友B:
肯定好的没话说,当然是和有刷的同级别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