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4-07-16):
  今天下午正在飞行时尾电机突然全速疯转,打舵也没有任何反应。接上电源后,量得尾电机电源的电压为12v(使用12v锂电),打舵电压没有变化。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

我最近也出现了这个毛病。是不是4合1控制板坏了。。。。。

楼主:

我的是飞达,用的是独立混控

网友:

有可能是陀螺得问题

网友:

估计是驱动尾电机的FET击穿烧坏了......
lxd1954

楼主:

刘老师。请问这个电调还能修好吗?

网友:

只要单片机没坏,就能修好!
lxd1954

网友:

尾电机快不行了换个试试

网友:

刘老师您好!我的佳宝最近也犯这个毛病 飞行中尾浆突然高速旋转 别的舵也失控,主桨转速也无法控制,只有关掉发射机才能停转
但刚起飞没事 飞5-6分钟以后就开始失控,您看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

佳宝是4和1的板吧?几个关键部分合在一起,一旦出问题确实很头痛!我没玩过佳宝,故说不好。不过你可采用“排他法”一步一步检查,关键查一下那个贴片稳压片......只要单片机中的程序没坏,一般都能修复......
lxd1954

楼主:

刘老师,这是电调的照片,请问能看出来使那里坏了吗?您能指导我从哪里开始检查吗?麻烦您了!谢谢!!!!

网友:

请稍等,我正扫描图片......

网友:

根据你的第二张照片,初步检查方法见下面的草图......

网友:

测试时应使用指针式万用表,置于电阻挡,R*1、R*10都可以,注意黑表笔接D(漏极),红表笔接S(源极)。该贴片场效应管正常时,此时测得的阻值应该很大,即表针几乎不动,或仅动一点点。否则就是有问题了!
lxd1954

楼主:

我测了,阻值为零,看来事击穿了,只有换了!

楼主:

请问刘老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场效应管击穿的?我用的是12v锂电,原装的370主电机, 尾马达是换了碳刷的N30-3821。是不是尾电机的电流太大了?

网友:

刘老师:您好!上次在您的指导下修好了飞达电调,您能不能设计一个保护电路呢?谢谢!

网友:

刘老师我看你把你制作的皮带和轴传动开发成商品好了.这样还能造福广大玩电直的朋友.(尾电机实在是头痛呀).

网友:

混控器有问题
有可能是调节主旋翼和尾旋翼的 电位器的炭电阻片脏了或是坏了用酒精洗洗或是换

网友(2004-08-28):

你好,刘老师,你测过雷鸟混控板FET的G脚波形和油门,陀螺输入到混控板的波形吗?能画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好了,我已测定到了,麻烦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