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贴图]皮带传动、尾桨变距的小电直---飞行图片

楼主(2004-07-16):
1、起飞前,tiger-gz仔细调整
电机
的“进角”......
2、小电直飞起来啦!......
3、飞的挺高,快碰到顶棚了......
4、再来一张......
5、贴张近的看看---稳定的悬停......
lxd1954

网友A:
厉害,又一架出来了

网友B:
请问刘老师:那架嘉宝稳定翼杆好像换成了金属的,什么材料?好像加长了,尺寸?谢谢!

网友C:
兴奋啊,我也要啊。

网友D:
i服you

网友E:
厉害!

网友F:
厉害呀.偶要拜师.

网友G:
这算不算首架皮带传动微型电直的试飞啊?

网友F:
刘老师能否告知,这种皮带是哪中打印机上的配件呀.我也想试试改装.

网友H:
主马达换成无刷的了吧!要不带动不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