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调!!!刘老师995。。。。。。。!!!

楼主(2004-07-17):
刘老师今天我在我们这所有的电子市场,都没有要的那个驱动尾马达的FET!!!  请问这是一个什么元件?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救救我啊!!!
谢谢了李老师!

网友:

刘老师没上,我班门弄斧,那个FET是低电压场效应管,用4410,4420都可以

网友:

一般的都是用si4410dy 或att9123或60N60或IRL3803或IRF7831
這兩種,si4410dy 比較易買,其實并不是一定要用這些,其實只是有10a 以上的電流值便可以
以上是刘老师和ivershing教我的!
下面引用由zxlv2004/07/16 05:31pm 发表的内容:
刘老师今天我在我们这所有的电子市场,都没有要的那个驱动尾马达的FET!!!  请问这是一个什么元件?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救救我啊!!!

谢谢了李老师!

楼主:

谢谢两位前辈拔刀相助!!!!

网友:

下面引用由zxlv2004/07/16 09:00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两位前辈拔刀相助!!!!
别那么说,我也是初哥,只不过刚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