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无刷电调时遇到个问题

楼主(2004-07-18):
当油门杆接近up position(还差一点距离)时,电调LED就亮了,说明已经达到满油门(full thorttle),问题是JR发射机上显示的油门是89,也就是只达到89%的油门,这是不是意味着10A的电调在发射机给出89%油门信号时就达到最大输出功率。
我的无刷是himax的B-20-25,KV3200,电调是10A的凤凰电调,电池是7.4V锂离子电池。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对!不一定推满才是100%,电调有自己的感应区域

楼主:

如果电调换用25A的,是不是就可以进一步增大电机的输出功率?

网友:

理论是没错的,不过红色装B系列很容易烧,红色装B系列是175W的功率,蓝色装B系列是220W功率。如果你是蓝色装B系列就没有问题。

网友: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7/19 10:48am 发表的内容:
理论是没错的,不过红色装B系列很容易烧,红色装B系列是175W的功率,蓝色装B系列是220W功率。如果你是蓝色装B系列就没有问题。
哈哈,无刷问题还是K少你至TOP阿!!!

网友:

KOSH是说电机的颜色。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cliffman在 2004/07/19 08:35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7/19 07:06pm 发表的内容:
KOSH是说电机的颜色。
哦,那kosh说的烧是指烧电机不是烧电调吧,我是担心电调会不会定的太小了。如果10A飞ms700容量有余够用的话拿我就放心了。不知道kosh认为我理解的对不对。
谢谢指点。

网友:

建议你去华迈网站上看看你顶的电机最大电流再决定买什么的电调,10A可能不够

网友:

10A足够了,B20系列都是10A电流以内的,最大是9A的,所以没有问题。
不过电调用10A是没有问题的,国外很多都是10A飞MS的啦,不过要注意一点,就是陀螺最大只能用到GY240,最好还是PG03已经足够了,如果用GY401的话,电调的BEC供电会不足够的,这个要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