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的练习脚架,怎么安装在佳宝上面?

楼主(2004-07-20):
飞达的练习脚架,怎么安装在佳宝上面?

网友A:
飞达的练习架交差,用皮筋绑住四个滑撬就行了。

网友B:
请问哪里有得卖飞达的练习架?

网友C:
上飞扬网看看

楼主:
上海的话到北京东路的科技京城看看。里面有佳宝的配件。

网友B:
THX!

楼主:
皮筋怎么绑啊,好像不行啊

网友A:
用四个一般的皮筋,绑在滑撬的四个脚上,就行了

楼主:
我再试试,上次我用的是2根

楼主:
是这样绑4个吗?

网友A:
差不多,关键是别松动,就行了。我以前是四个皮筋绑住四个角,就像照片左边那个脚绑的一样

楼主:
好像这样重心不大好调

网友D:
用得着绑脚架吗?其实佳宝挺奈摔的!练习时我从来没有绑脚架!

网友E:
用细的竹子削好 , 铜木条 , 轻木条 , 长毛衣针 , 28的自行车钢丝...........绑成 十字架 在绑在飞机绞架上
练习架几十元 它们几元钱

网友F:
我的嘉宝装了训练架一直在草地上起飞,感觉不错。一天我把训练架拆了,就无法起飞了。没有训练架后支撑面积缩小了几倍,摩擦也大了。起飞就要重新练习。这是新手要当心的。训练架拆了重量件轻了不少,一不小心加了油门,嘉宝一下子窜到2米多!

网友G: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