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揍个热闹吧——对小电直的几点想法

楼主(2004-07-20):
1、转速低是性能欠佳的根本原因。小电直的转速约1200-1300,而一般油直在1400-1500。转速高的大桨在功角改变时升力变化大,能获得较好的操纵响应。稳定翼的情况一样。另一方面,高速旋转的桨叶也带来更大的稳定力量。事实上,将大桨的尺寸剪小,换装370马达,减少转动比,提高转速,小电直所能获得的灵敏性与稳定性会大大超出很多人的想象。高手称装了V头的小电直仍不能与油直相比,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2、旋翼直径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直径大一倍,桨叶外端的线速度就增加一倍,反应当然就快了。将小电直的稳定翼增长,它的反应速度与稳定性是会有非常明显的增加的。这一点小电直是不可能与大电直相比的。
3、轻而软的大桨有助于改善操纵性能。不装旋翼头加强片时,锅底现象主要由旋翼头的弹性产生,比较明显;装旋翼头加强片时,锅底现象主要由大桨的弹性产生,较不明显;装较轻而软的大桨时,由大桨上抬产生的锅底现象就已非常明显,打舵时升力指向变化更为显著,能非常稳定到位地改变飞行姿态。
4、减少旋翼头传动件的磨擦可提高反应速度。观察连动件与双孔连杆就可发现相互接触处磨得很光滑,去掉连动件一臂并给另一臂加点油就会有轻微的改善。先豪的反应比飞达快,很可能就是少了一对双孔连杆与两球头的磨擦。

网友:

这些都是次要问题,我觉得根本问题在于旋翼头结构。油机基本都是贝尔-希拉结构的佳宝、雷鸟等电直简陋的旋翼头无法与之相比。而且油机自重大,旋翼也大,比较容易克服地面效应。
先豪比飞达反映快 我觉得是因为先豪的稳定翼和主旋翼头是一体的,不像飞达要经过球绞传递。 看以前大侠们发的帖子学的 呵呵~~

楼主:

大家的意思基本相同
但最根本的就相反
V头其实就是贝尔-希拉结构
但我的经验是高转速比它更有效——在现时的条件下
不要老是听别人的理论啦
要自己试试看
想想看
哈哈

网友:

先豪的主动齿轮(大齿轮)比飞达的主动齿轮小,大桨转速提高了,所以先豪的反应比飞达快。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4/07/23 08:52pm 编辑]

你说的不完全对,之所以先豪的反应比飞达快,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先壕使用了和PICCOLO同样的翼头设计,就象前面 北京青年 说的先豪的稳定翼和主旋翼头是一体的。这样的设计会使小电直非常灵活。以至于就连MS也达不到PICCOLO的灵活度,但会牺牲一些稳定性。这就需要操作者的技术来弥补了。前面还提到了关于,大桨转速提高了所以先豪的反应比飞达快。我本人不太同意这样的看法,使用同样悬翼头设计的PICCOLO FUN和PICCOLO PRO,为什么PRO比FUN要飞起来稳定的多,就是因为PRO使用了可变具的大浆这样一来效率很高,转速比FUN的固定罗具高多了,所以驼罗稳定效应更明显,才稳定的。所以灵活度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悬翼头的设计。ms现在也升级了他的悬头设计,原理和V头有点象使其变灵活更适合3D飞行。飞达就是个好例子同样的配制飞达加了V头的和不加的灵活上有明显的变化,同级别的油机大浆转速应该差不太多为什么有的灵活有的肉些呢??转速是有限度的提到一定的高点时就上不去了在同样大家转速都上不去是悬翼头的设计就体现出来了。这也说明了悬翼头设计决定了机机的主要性能。当然也不能忽视其他原因.(大家也可以看看以前关于MS和PICCOLO的对比还有关于悬翼头设计的旧贴。有空多交流,以上个人见解,说的不好还望指教。)

网友:

又长见识了 呵呵~~

楼主:

各种表述,有点乱了。
转速相近的时候,旋翼头的设计当然有很明显的作用。但当转速相差较大时,旋翼头的构造就难以跟上了,最精巧的旋翼头的构造最终通过高速旋转的大桨得以发挥作用。许多油机作一般飞行时转速只调到1400-1500,而作3D飞行时就要调到1700-1800,以达到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效果(同一种旋翼系统的灵活性与稳定性会随着转速的提高而同时提高,不会有一增一减的矛盾)。使用可变桨距的目的不是也不能提高大桨的效率,相反,小电直的这种固定桨距的弧型大桨的效率可能是最好的(制作调试良好的情况下)。
旋翼头的遁环控制组件工作时作高速的往反运动,细微的磨擦阻力都可能影响其工作表现,滞慢反应速度...不说了

网友:

赞同!!!各牌子的小电直旋翼头、转速各有取舍(不加V形旋翼头、同等用一对连杆)。稳定性就是结构的精度的确问题了。我这有可能是片面了,请斧正!

网友:

以前有些观点是错误的。这里仅说一例:
“转速越高,机器反应越快。”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不信的话,可以在没改装的JABO上做试验,分别搭配8.4V、9.6V、11.1V三种规格的电池,你会发现电压越高,反应越迟钝。科学是可以经过反复检验的,大家都可以试。:)

网友:

错误的二个观点:轻而软的大桨有助于改善操纵性能
首先这个观点里指出:“轻”的桨好;第二是“软”的桨好。
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轻”的桨在旋转时惯量小,造成直升机稳定性下降。我再举一个可以反复验证的例子:PE桨大家都熟悉了,它的特性就是“轻”,装上这个桨后你会发现机器的性能有一些变化,那就是直升机变得比较灵敏,但稳定性却下降了。再安装上所谓的比较“重”的桨,如雷鸟的“钢铁大桨”或者是木桨,飞行性能又不一样,直升机变得更加稳定。如果大家有研究过大型油直的桨,你会发现在它们的大桨尖端甚至还内嵌有铁条等重物,这些都是为了增强稳定性。由于它们是希拉.贝尔旋翼头,所以装上这种相对的重桨后,除了稳定性好,动作的灵敏度也是可以保证的。
“软”的桨好也是不正确的,软桨高转速容易变形,造成效率降低。桨应该是硬度适中,并略带有一定韧性的是最好的。最早版本的飞达,用的就是极软的桨,它甚至可以弯折90度也不会断,但是使用性能却非常不好。如果你们有机会试不同的桨,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桨还是硬点的好。:)

楼主:

不用增加电压,依次在电直机上额外加重15克、30克,这样电直自然就得以更高的转速来维持飞行高度了。但最好不要增加重量。但这么说来我要把飞达装好认真试试。先入为主有下面一些问题;15或30克才是电直的5%、10%重量,速度增加不会有多少,能确定可靠地观察到吗?这种单靠稳定翼控制的电直,真的有在一定的稳定翼直径、面积、重量和转速范畴内,随着转速的提高,稳定性增长要大于灵活性增长而导致反应变慢的时候吗?要是这样,给原厂JABO加油,电直转速增加、升力增加而上升,岂不是会在某些时候感觉到反应更慢了?我还真的从来没留意到这种情况,反而是刚好相反,真要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在增加转速的同时,把桨攻角减小,就能获得不加重量,转速上升、稳定增强的效果。所以攻角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般塑料桨的攻角是固定的,但仍然可以调节,最好是用木桨,攻角可以通过垫片调。如果你飞过变距直升机,应该更容易理解这个原理。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7/25 09:04am 发表的内容:
错误的二个观点:轻而软的大桨有助于改善操纵性能
首先这个观点里指出:“轻”的桨好;第二是“软”的桨好。
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轻”的桨在旋转时惯量小,造成直升机稳定性下降。我再举一个可以反复验证的例子 ...
这个观点我确实表达得不好,我应该加上其条件——有一定操纵水平,不见飞扬精彩表演吗?我不能与飞扬相提,我的大桨确是轻和软结合在一起的,在试管架旁边飞行也很放心——比起塑料桨,或者这是适应的问题。

网友:

老杨的技术高超。其实不要说PE桨,就是最破的直升机对高手而言都可以飞得很好,但这能证明直升机性能就很好吗?肯定不是这样的。你有机会问问老杨PE桨到底好不好,呵呵!

楼主:

我另外有一个看法不知有没有问题:由重量造成的舵螺效应只是提供稳定性的有效手段,但电直的飞行稳定性只与大桨转面的稳定程度有关,对于这一点,还有别的影响因素。

网友:

直升机的稳定性与桨的重量、翼形、转速有关。
直升机的机动性和平稳性与旋翼头有关。
重量是一个次要环节,可以说越重的直升机越稳,但这似乎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可能为了稳定而增加直升机重量,进而缩短飞行时间。所以通过增加重量来提高稳定的做法也不可取。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两点:桨和旋翼头。

网友:

分别搭配8.4V、9.6V、11.1V三种规格的电池,重量是否增加了?机动性是否变了?稳定性是否也变了?各有取舍。讨论一问题建议在某前提之下来讨论,才能说得清楚。否则,就离题了。

网友:

重量来看:8.4V < 9.6V < 11.1V
动力来看:8.4V < 9.6V < 11.1V
转速来看:8.4V < 9.6V < 11.1V
容量来看:700mAh = 700mAh < 1300mAh(or 1600mAh)
重量分别(约):80g < 98g < 100g

楼主:

是不是这个比较直接:
给原厂JABO加油,电直转速增加、升力增加而上升,是不是会在某些时候感觉到反应更慢了?

楼主:

为什么只有你的方法才对?

网友A:
我的方法对不对可以通过实验验证
我不下这个对与错的结论。

网友A:
非常欢迎您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您的观点是正确的。
百家争鸣,对事不对人!

网友B:
讨论的挺激烈!
学习学习!
赞同V的观点.

网友C:
呵呵,的确有点激了。我想坚持我的观点,直至发觉它不对为止。如果有言词不对请包容

网友A:
对嘛,这样的讨论才好啊,我们不要争吵非技术的问题,各说各的道理很好,用实验来验证才有意义。欢迎更多朋友加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