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的训练架怎么用?

楼主(2004-07-21):
买了一套,不知道怎么用。郁闷中.........
请各位大虾指点,多谢!

网友A:
小电直最好不用练习架,第一因为小电直不容易摔坏;第二练习架在摔的时候反而容易坏大桨

楼主:
到底怎么用呢?
装有乒乓球的棍连接到那里?

网友B:
将两个棍交叉让后绑在滑撬的四个脚上就行了。4个乒乓球的朝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