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宝的尾浆

楼主(2004-07-24):
佳宝的尾浆上面的一段橡胶管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A:
合适的圆珠笔心 自行车汽门心的胶管 合适的屏蔽线胶管....................................

网友:
细的模型用的油管,论坛商城就有卖的。

楼主:
圆珠笔芯试了几根,不是太粗就是太细。自行车汽门心的胶管回不回太粗了?

网友B:
用细的热缩管也可以

网友:
标准的圆珠笔芯都可以,开始是细点,但他有弹性的,扩点孔能进去的.

网友C:
用热缩管很方便

网友D:
气门心的胶管如果粗了可以把它卷成两层来用,会更紧的。

网友E:
用4驱车那那个前后的传动轴,2头套齿轮... 好可靠的说.

网友F:
气闷心; 备了一大段; 丢了就再剪一段; 有那种细的;可以直接来用 ; 粗的就折过来; 楼上的朋友说的有理:)

楼主:


网友G:
我是用520直接占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