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注意]飞达的做工

楼主(2003-01-15):
我的飞达刚到手,发现主桨的一个叶片很松,就用螺丝刀拧了几下,结果滑丝了,发现固定叶片的部件用的居然是塑料,只好用502粘住。我很担心玩不了几次,因为每次玩完都要把主桨收起来,这样反复几次,肯定用不长!那个固定叶片的部件至少应该用金属的吧!后悔买飞达啦!1xxx多的东西呀!这么粗糙!

网友A:
主桨叶片是松的,别太仅不用粘住。

网友B:
请观察一下桨与连接部位的结构,如果上紧螺丝还很松,是由于基座太高的原因,用搓刀磨去一层,即可上得很紧。另外,螺丝的确是上在塑料上的,只要照上面的方法做了,不用上到滑丝也能把桨固定得很稳。别上太紧了,要桨在转动时自动甩平。

楼主:
唉,可能主桨就是这样的。但那个机壳,也太那个了吧!!!几位可以忍受那种机壳?

网友C:
我也是很想买了!但总感觉它不值这个价

网友:
我的就快到了,到时候看看到底怎么样!

网友B:
我朋友的飞达已经摔断腿了,不过相信这不是材质的原因,而是飞行技术。其实再好的机械,在重击下都会有损伤。

网友D(2012-03-26):
 论坛现在怎么不能扣分呢

网友E:
飞达是啥?

网友F:
挖坟可耻啊

网友G:
好多前辈都退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