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达电调能搭配“180电机”+8.4v电池吗?

楼主(2004-07-26):
请问飞达电调能搭配“180电机”+8.4v电池吗?
想具体问一下
电调参数(最大电流,电压等)

“电机型号” &  "电源电源"   应该有个怎样的搭配关系?

网友:

飞达应配280或者360电机,180功率太小,飞不起来。
工作电流在5A左右

楼主:

俺是临时把它当作单向电调用在车上
请问180+8。4v电源  会不会使电流过大?

网友:

不会

楼主:

请问 180 280 380 540
这些型号都是根据啥命名的?

楼主:

另外,哪里有FEDA混空的参数说明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