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电直尾电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4-07-27):
小电直的尾电机太容易坏了,我每天都飞2个小时左右,两三天就得换一个,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换不起啊,一个尾电机就得20元。

网友:

普通尾马达哪里需要20元,1x元就可以搞定的啊!
碳刷的要30多,但是使用寿命长,建议考虑。

网友:

建议无刷

网友:

请问哪种无刷可用在小电直的尾电机上?

网友:

目前没有商品化的无刷尾马达
即使有,也需要带电脑程序控制的发射机才能控制。

网友:

以前用原机带的电池飞,尾电机损耗没这么快,后来换了12v锂电后损耗速度大增!用了商城的炭刷也没见好太多。

楼主:

我在沈阳,根本买不到十几块钱的尾马达。
不知道大家的尾马达都是怎么解决的,难道只有不停的购买?

网友: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364
12元一个

网友:

自己用银刷尾的电机改碳刷,一般尾电机都是烧电刷,改了碳刷之后,以后烧了碳刷就换碳刷,可以省下不少买电机的钱

网友:

对呀,我也是用商城的银刷尾电机换炭刷用的,效果很好!

网友:

能否在飞达电调的尾电机电压输出口,接上无刷电调,再接到无刷电机。来实现无刷尾马达。

网友:

不能这样连。因为无刷电调的信号输入不是连接在“电压”输出口的,但是如果你能找到飞达混控的尾马达脉冲输出点就可以直接连无刷电调。

网友:

为什么不自己改碳刷呢?其实只要动动手,可以省很多银子啊!
4200我自己修复过两个,N20,N30我都改了碳刷,现在一个尾电机可以飞2-3周了。
碳刷磨完了,换一个又完好如初。

网友:

推荐一篇文章给大家:
《碳刷尾马达DIY》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0103a.htm

网友:

下面引用由albertdsh2004/07/28 03:44am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不自己改碳刷呢?其实只要动动手,可以省很多银子啊!
4200我自己修复过两个,N20,N30我都改了碳刷,现在一个尾电机可以飞2-3周了。
碳刷磨完了,换一个又完好如初。
请教请教, 哪里买到炭刷呢?? 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7/28 08:20am 发表的内容:
推荐一篇文章给大家:
《碳刷尾马达DIY》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0103a.htm
请教请教,文章中的3335A 电机哪里买的到??? thank u

网友:

碳刷用280电机的碳刷盖里面的碳刷戳小以后代替。
我的方法是,将烧毁的银刷剪掉,把280电机的碳刷盖里面的碳刷及其铜片支架改小之后整个放入尾电机的后盖里,焊接牢固后即可使用。

楼主:

哪里才能买到碳刷啊?

网友:

商城里有卖的
飞达电直280马达碳刷尾盖(10个起订)
10个起订(令您的马达拥有10倍生命力!)
4.5元是单价(10个起订)
运输标准:小件

特别优惠:
★买三个A.K.E升级版280飞达电直动力马达可获5iMX Shopping赠送的三个尾盖。
人民币 45 元
US$ 8.23
P# 237

4.5元是单价(10个起订)
马达是电动直升机的主要耗材,马达性能的下降或损坏大部分是由于碳刷磨完所致,但马达转子并没有损坏。只要换上全新的尾盖总成(含碳刷),马达性能即可恢复如新,比直接购买新马达更经济,还能锻炼动手能力。
本产品专为飞达、先豪电直的280马达设计,选用日本进口碳精(碳精比普通碳刷具有更高的耐磨性)制造,可直接替换原马达上的尾盖。

网友:

昨晚我用280的大炭刷,用锉刀改了尺寸, 替代原来炭刷尾电机中磨损的部分; 可以用, 而且不是很难,那炭刷很软, 几锉就挫好了;用了一下, 可以; 不过好像用一会儿有点儿没劲儿; 没时间了,今晚再试。
发现一个问题 ; 左右甩尾; 换了新电机还是一样;后来重新插拔一下主板上电机的3芯插头,就好了; 可能是尾电机接触电阻大了巴; 折腾半天才搞定; 是JA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