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飞过京商EP CONCEPT电动直升机

楼主(2003-05-23):
[这个贴子最后由fishman在 2003/05/28 09:59am 编辑]

我刚刚买了一架京商EP CONCEPT电直,用的是MMC-100B的舵机,GY401陀螺仪,FF6H遥控器,国产镍铬8.4V2800MA电池组,刚刚安装好,还不敢飞,哪位老兄飞过可以交我点什么,谢谢!

网友:

如果以前没飞过直升机,最好先飞G2,飞机先放着看,等G2里飞的能悬停的纹思不动的时候再去飞你的大飞机,在室外找个空地飞,别在家里飞!

网友:

我飞过,唯一要提醒你注意的是:要仔细调它的桨距,EP Concept的飞行性能与螺距曲线的设置有极大极大的关系。基本上这款产品属于高转速、低扭力,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因为感到升力不够而将螺距曲线增大,否则,呵呵,你将遇到马达早衰、飞行时间大为缩短的现象。
祝你飞行愉快,也欢迎你来帖飞行照片,让大伙看看你的EP如何?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5/22 07:14pm 发表的内容:
我飞过,唯一要提醒你注意的是:要仔细调它的桨距,EP Concept的飞行性能与螺距曲线的设置有极大极大的关系。基本上这款产品属于高转速、低扭力,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因为感到升力不够而将螺距曲线增大,否 ...
请问总斑竹,为什么马达转动后,连接马达两极的电容(原配的,兰色的)烫的厉害,有没有关系呀!

网友:

马达两极的电容主要是起交流滤波作用,防止电火花产生的高频干扰。影响电路板正常工作。
这个电容对直流是开路不应发热,可能是传热(离开电机壳)、或坏了(换)。

网友:

这架几钱啊?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fishman在 2003/05/28 04:51pm 编辑]

空机1500元!

网友:

然后你要配上几个微型舵机,一个PG-01陀螺仪,一个接收机。。。。

网友:

配完了差不多4000出头。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5/28 08:48pm 发表的内容:
配完了差不多4000出头。
哪里,是5000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