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国产MS飞起来了!!!

楼主(2004-07-30):
[这个贴子最后由副驾机员在 2004/07/29 08:12pm 编辑]

经过一天的精心组装和一天调试,我的国产MS终于飞起来了,本想拍一段录像出来,可我两只手要拿遥控器,谈谈我的体会吧。配置:JR9X遥控器、FUTABA3108舵机、GY240陀螺仪、FUTABA调速器、原配电机、9.6v650mAhNi-MH、11齿马达齿(原配10、11、12三种齿可选)。经仔细调试后飞行比较稳定(不过是在摔坏一根尾杆之后),留空时间5分47秒(可能跟没调好有关系,我想应该不会只飞这么短时间),灵敏度很高,飞航线及3D我想是没问题(因我不会飞3D),锁尾效果很好,我想如果换个GY401或GY601效果不知会是什么样,会不会更好?现在想换个无刷飞飞,但我最怕的就是摆弄我的遥控器了,实在是太难调了,如果厂家能发明出来一款傻瓜遥控器我想很多人会要,好了,不跟你们聊了,我要去飞我的“MS”了,电池充满了。

网友:

来图也行哎

网友:

能告诉一下价格吗?短信说说吧~~

网友:


网友:

长什么样呀?太笼统了,光看文字,想象不出来呀!

网友:

楼主能发个ccpm机机的调试心得么?估计好多人关心这个~~~

网友:

我的遥控器RD6000(黑板),能飞“MS”吗?

网友:

楼上的很抱歉,你的遥控器不能飞CCPM的电直。银版的可以

网友:

请问在哪里买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

馋啊!口水ing

楼主:

要讲调CCPM机的心得啊,就一个字“累”,首先是120度斜盘的调整,必须要保证斜盘在低、中、高位时都在水平位置,这不仅仅是要求舵机的速度、转动范围一致,还要求拉杆的角度跟长度,我先用国产9G小舵机,发现舵机太大,位置不够放,如果斜放舵量又不一致,最后一狠心买了FUTABA3108舵机,再就是调整螺旋桨的角度,我现在都还不太清楚到底要多少才好,经过N次试飞后,飞起来的角度为最小负1度,最大11度,可飞行大约六分钟,但最后摔过一次后怎么调也飞不起来了,还在郁闷中,明天我请了一个教练帮我调,看能否把倒飞动作做出来,明天有教练在,我就可以上传录象了,让大家共同分享模型的苦与乐。

网友:

期待~!

网友:

电直好不好飞,全在桨上,按照国产MS的桨,我保留我的意见,不想打击民族盗版工业.

网友:

觉得ms的原配桨太窄,适合飞3d。
一般飞行,觉得效率不高。
调ccpm,很麻烦。例如现在调好了,可是下次飞行,也可能还要调,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网友:

要不现在油机好多用的是传统十字盘呢

网友:

要看图片和影片可以去他们公司网站,www.walkera.com,里面有很多个新生产出来的飞机。现在将上市的飞机有20种左右。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副驾机员在 2004/08/09 06:26pm 编辑]

请问版主我怎么不能上传录像啊?先发几张照片给大家瞧瞧吧。右边是MS原版左边是国产MS。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副驾机员在 2004/08/12 02:42pm 编辑]

网友:

楼上的,点“附件上传”这个按钮,就可以上传图片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