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防止GWS PHA-01三合一混控尾电机不停的讨论

楼主(2004-07-31):
相信很多使用GWS PHA-01三合一混控的模友都会碰到尾
电机
停不下来,尾舵混控量漂移的问题吧
在GWS的论坛上同样也在讨论这些问题,以我之见这属于设计上的失误。
依照GWS的说法,可能是因为工作温度的影响,所以建议安置在舱盒外面利用主浆的风散热。
我试着将混控外置,发现问题依旧,稍微有点改善。另外,飞行了几分钟下来,摸了摸几个场效应管,温度并不高。
在一次偶然的错误中,发现可以减轻甚至消除这个问题。
在一次通电之前,油门并没有置低,大致是在1/2的位置。因为混控设有保护电路,处于保护截止的状态,也没怎么在意。将油门置低之后,绿灯亮起正常起飞。飞了几分钟之后,降落下来,惊奇的发现尾电机没有疯转了。惊喜之余,又试了几个起落,都没有发现问题!
于是,我估计是油门没有置低所导致。又试了几次,果然是这个原因。另外还发现,
电池
满电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中段和尾段要好很多!
希望我的发现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这个问题GWS的人早有讨论和解决办法只是一直没有人翻译成中文。
大概记得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
1、温度漂移,
解决:加强散热
2、电调的firmware在油门拉到最低位置时,错误判断油门还在不断减小,
解决:调整两个电位器的位置,具体调法忘记了,需要的话看看GWS的论坛,上面有调整方法。

楼主:
硬件、软件两方面都有问题,可以说这款产品比较失败。
两个电位器,一个是混控量,一个是陀螺感度。如果完全关闭陀螺,也可以减轻症状。

网友A:
设计思路还是不错的,温度漂移并没有那么严重。就是调整比较麻烦,调整好还是很好用的。仔细看看gws网站上那个gws4ceo(好像是这个名字)的英文贴子吧。

楼主:
不知楼上这位兄弟使用过这款三合一混孔没有,温漂不是一般的严重,而且主要来自陀螺。
陀螺的中立点一直在变,关闭陀螺单独调整混孔的时候,就没有尾桨不停的问题。
如果老兄调整成功了,不妨一起分享一下哦。

网友A:
我以前用过的,没感觉漂移严重啊。已经有些日子了,忘记怎么调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