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CT:快来看你以前卖掉的电动飞机!

楼主(2003-05-23):
我在成都一个模友的家里看到他了!

网友:

你看到的是?

网友:

舵机的安装位置被改装过,将以前装S3003舵机的位置换成了装微型舵机的位置,4个舵机就可以减轻整机很大的重量,这是非常成功的改进。

楼主:

可惜的是飞行经验不足,着陆的时候尾浆打到地了,结果把尾管和尾浆轴承部分打坏了,没有配件换,可惜。

网友:

可惜 ..................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乐模型2003/05/22 10:32pm 发表的内容:
你看到的是?
就是书架上层最右面的那个!京商的电动直升机哦,还带螺距的!

网友:

我买三手货,问他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