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人报道,初玩选哪款电直?!

楼主(2004-08-02):
请教各位高手,初次玩电直,在众多电直中应该选哪款?

网友A:
可以选择商城里的嘉宝电直。因为价格适中,配件齐全。
新版的JABO脚架很难冲撞,但是其偏软的材料容易产生共振。

楼主:
是的,配件齐全是很重要的。谢谢albertdsh
JABO还有哪些缺点?

楼主:
E-SKY如何呢?

网友B:
买MS 700吧

网友C:
就是贵点儿前期投入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