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陀螺总是调不好,尾巴总是转,请教了!

楼主(2004-08-02):
我的陀螺调不到平衡,尾巴总是转,已经试了好几天了,微调拨到头也没用,着急啊,麻烦大家给想个办法啊!

网友A:
你感觉是尾桨推力不够,还是推力过强?

楼主:
感觉尾浆推力不够

网友B:
调小攻角吧,或者换个尾电机试试(如果你买的是二手货)

网友A:
调小攻角是最好的办法,攻角大了,对尾马达的要求就特别高,寿命也就短。
其实用木桨后,对尾马达的负荷会降低很多,简接延长尾马达寿命。

楼主:
怎么调小攻角?

网友C:
用手掰

网友A:
对!

网友B:
就是把桨根部用手掰平点!两边都要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