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锂电池如何固定到JABO 新脚架上啊? 咋整都不合适 (无内容)

楼主(2004-08-04):
(无正文)

网友:

嘉宝的不知道,别的机型可以参考在电池上和机架上用尼龙搭扣。就是2片布一撕次啦次啦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将锂电池横放在JABO 新脚架电池架(8.4V)下,用橡皮筋固定,配重也合适,就是不好看。

楼主:

好主意, 我试试,3Q

网友:

把原电池架用剪刀剪掉不要,锂电就好安装了。

网友:

把电池架的前端割开
不过以后放原配镍氢就不方便了:p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用镍氢电池,改用锂电吧。

网友:

我一直用这种办法飞的,没问题的。在找一找共振的原因。

楼主:

真是邪门儿, 以前的那架JABO好好的, 现在买的新套件, 新版脚架,共振问题很突出;不知道需要调整什么。 需要安装的地方只有把脚架用两个螺钉固定在机架上 , 再插跟尾管; 没什么啊;  不知道共振怎么解决比较好

网友:

是不是有些部件有松动?能紧的都紧了,而且注意平衡问题。要么就是主轴不直,肯定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