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意外发现:一位老模友的飞达改进!

楼主(2003-05-23):
今天到了成都一位模友家里,看到了他的飞达,没想到他自己做了个小小的配件,居然可以很轻松的解决弓角大小问题及双浆问题,大家看看吧,这个方法很好也~!

他就是在中间轴上加了个斜的垫片,垫片是上面不光滑,下面光滑,这样浆甩开的时候弓角不会变,这样调节双浆及弓角只需要适当的转动垫片的角度就可以达到了!

网友:

看不到!

网友:

9494,看不到图!!

楼主:

稍等等,那是图片服务器的问题,稍后会好的!

网友:

好方法!这老家伙挺心细的,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他的垫片上有标志(缺口),对应的大浆头上有调节刻度(45度线),标志调到刻度线就改变一个对应的攻角,简直太他妈巧妙了。姜还是老的辣啊!!!!财神:请你问一下,老家伙的垫片角度设置的是多少????谢谢

楼主:

老家伙?是老前辈,人家都60多岁了!
好象角度不大,就几度,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43了,你说应该叫什么?我从小就玩模型,年头也不少啊,我这老东西不也在天天学习嘛。

网友:

我都快70了,呵呵~!
再过几十年,呵呵~!也许大能叫老家伙并不是恶意的,而是多少带了些佩服,是不是!

网友:

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攻角",请问各位前辈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

-=-=-=-=-=>
我都快70了,呵呵~!
再过几十年,呵呵~!也许大能叫老家伙并不是恶意的,而是多少带了些佩服,是不是!
-=-=-=-=-=>
是啊,是啊,老先生!!!

楼主:

功角的意思就是螺旋桨和水平面的夹角,也就是迎角,迎角越大,升力越大,阻力也越大,反之则迎角越小,升力越小,阻力越小!

网友:

这些细微的地方只有模友才能想到.佩服

网友:

其实只要用心做都能想到的,国内的产品设计、工业设计差,其实主要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种态度和观念的问题。我们国内是否真的有很多人是把工作当成兴趣、乐趣来做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在完成任务、服从安排,因为他们从小都是接受的这样的教育,教育他们一定要听话,不要耍小聪明,要按大人说的话去做。于是长大了,就没什么创意,创造力在他们幼小的心中早已磨灭。不过就像matrox一样,人类中大部分都是听从指挥的,但仍有一少部分是异类……大概能玩模型还能发挥想象力的也算是其中的一类吧。

网友:

版主看过Matrox II了吗?

网友:

还没看,正打算,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5/24 11:26am 发表的内容:
其实只要用心做都能想到的,国内的产品设计、工业设计差,其实主要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种态度和观念的问题。我们国内是否真的有很多人是把工作当成兴趣、乐趣来做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在完成任务、服从安排, ...
说得很好,还有就是‘服务理念’的问题!玩家不要把服务者当成JS,服务者也不要把玩家当成刁民又或鱼肉,双方都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待对方,就好办了。

网友:

你们说得很好,应该去当校长,从下一代抓起。以后的国内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等就完美了。

网友:

很多自行车的车闸都是用这种一个斜块的方法来调节闸块和车圈的平行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