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转一下电直,问简单问题?

楼主(2004-08-13):
现在玩3D电固的,所以大部份电子设备都有,是不是就差那个不知有什么用的蛇螺仪和混控(V尾混控吗?)。
想买个佳宝空机和欠缺的电子设备,看到过GWS有个三合一混控,这个有什么优点吗?
还有的是7。2伏的锂电能否用于电直上,因为玩3D的,希望能批上用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土牛一2004/08/12 10:21pm 发表的内容:
现在玩3D电固的,所以大部份电子设备都有,是不是就差那个不知有什么用的蛇螺仪和混控(V尾混控吗?)。
想买个佳宝空机和欠缺的电子设备,看到过GWS有个三合一混控,这个有什么优点吗?
还有的是7。2伏的锂电能 ...
你用什么设备啊,如果是6通以上的,混控可以免了,再搞个小电调就可以了~~

楼主:

4VF

网友:

建议配飞达混控,pg-03陀螺仪,多准备一些尾电机就可以飞了。
GWS的3合一板不好用,工作不稳定,而且工作电流大很多,电机发热也比较严重。

楼主:

尾电机很易坏的吗?还要备些什么耗件吗?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飞达混控个人认为是目前性能最好的

网友:

6通电脑设备不用混控板就能飞吗/。。。。。》????????怎摸接线???????????

网友:

当然是用两个电调,在设备上做混控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土牛一2004/08/18 04:19pm 发表的内容:
尾电机很易坏的吗?还要备些什么耗件吗?
谢谢您的回复!!
主要是尾电机和尾桨,飞达混孔性能很好。如果有两个电调,设备是6通以上也可以不用飞达混控。

网友:

请问这样要怎样设定联动?

网友:

强烈建议不要买什么多少合一的,要买就单独买,因为想陀螺仪等都是通用的,并且一般不会损坏。

楼主:

请问陀螺仪起什么作用的?
主桨容易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