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直升机尾传动的问题

楼主(2004-08-14):
目前许多同好都有这样的同感:用尾
电机
带动尾桨 尾电机温度容易升高 导致锁不住尾
如果用无刷电机 价格十分昂贵 现在已有有一部分
电动直升机
改用轴传动 但是由于尾桨的转速很高 轴传动的齿轮容易出现故障 维修起来十分不容易 看来这两种方式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我找到了一种方便灵
活动
力损耗低的软轴传动方式 但是 主齿传动必须是两段变速 第一级减速带动软轴启动尾桨 第二级变速驱动主旋翼 目前我正在做大量的实验 希望软轴传动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关注中。最好上图

楼主:
目前东西还没有 出来 等出来后一定满足各位的要求

网友B:
支持啊!
尾传动一直是个问题

网友C:
关注中.

网友D:
按照机械传动,软轴有两个问题,希望你注意:
1。软轴的传动效率比直轴或者皮带都低;
2。软轴的传动会有相位变化,可能滞后于驱动;
个人间接,仅供参考。

楼主:
这些问题我都考虑到了 1.我找到的这种软轴效率并不比直轴低 而且灵活 动力损耗小
2.至于软轴传动会有相位变化 可能滞后于驱动对于尾桨来说无所谓 只要尾桨有足够的转速平衡机身就行 不是有许多特殊的机器也用软轴传动吗
我个人认为软轴传动的最大问题是 动力损耗的问题 普通的软轴在转弯时 动力损耗非常大 如果这用在功率有限的电直上 一定吃不消 所以 很久以前我就一直在寻找一种适合于用在电直上的软轴 而今终于找到了 不久这种传动方式就会连机体展示在各位同好的面前

网友E:
盼望早日成功,为模友造福。

网友F:
密切关注中!祝早日成功!

网友G(2004-12-07):
想早看啊!

网友H:
高手出手!期待中

网友I:
以前我想过用几个万象节把动力传递过去 后来还是觉得皮带爽 制作也不是很难

网友J:
请教:按各位高手的改法,控制尾浆螺距的舵机在一体混控板上应如何接线?

网友I:
佳宝雷鸟的一体化板没法改,只能用分立的设备才行。而且最好发射机是带上下跟轴混控的,否则就需要用gy240一类的尾部锁定陀螺仪。
或者用华科尔的小神蜓#22d的一体化板,那是陀螺仪直接输出舵机信号的。

网友K:
我还是觉得皮带传动好

网友L:
我正想改,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尾变距组件,自己做没设备太难了.

网友I:
用亚拓450x的尾浆变距总成 天域有卖的 比ms700的还要好些

网友M(2005-01-19):
我知道好的软轴材料。就是汽车上的转速表的传动轴。

网友I:
现在觉得软轴还不如用皮带呢
一来软轴动力损耗也不小,再者还是有扫齿的担忧啊。
我自制的皮带传动机机 经过近两个月的连续飞行 还是工作的非常好!抗摔机能力极好 有一次飞圆圈的时候一下子撞到小区的椅子上 旋翼头和大桨断裂飞出去好远 换上新的 照飞不误 呵呵

网友N:
用软轴就不用齿轮了吗?要用的话照样有扫齿的问题存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