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K.E 1600mAh/7.4V聚合物锂电池组(酷炫版) 充电问题

楼主(2004-08-14):
我用E-SKY的充电器:输出12V 300MA为商城卖的
A.K.E 1600mAh/7.4V聚合物锂电池组(酷炫版)
充电可以吗?
大约充多长时间?

网友:

千万不能这样冲,绝对会过冲的,过冲后立即损坏。

网友:

不能这样干哦!
小心省了小钱,失了大钱!

网友:

如果这样做了,就准备为锂电池收尸吧。而且说不定还有人员伤亡:P

楼主:

不要吓唬me!是聚合物啊

网友:

聚合物锂电也是要用专用充电器充电的,用普通直流充电器是会把它充坏的。

网友:

一定不能这样充电,因为锂电很容易过充,对电池的损害很大。另外锂电检测充满的曲线比较敏感,所以还是要用专门的充电器。可以用商城的专门充电器,比买通用的充电器便宜很多。

楼主:

多谢诸位了!
还是不买了,为一个小E-SKY不值得这么折腾。
先连着,准备飞大的了,油动、电动没有想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