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並聯是不是能增強電流???

楼主(2004-08-16):
電池並聯是不是能增強電流???

网友:

电池并联 -> 增加电流
电池串联 -> 增加电压
串并联合 -> 既增电流又增电压
但它们都会导致“重量”的增加,特别是串并联合的方式,很容易因电池单体性能不一,而造成整体性能下降的情况,整个电池组的性能是以最低性能的那颗电池来决定的。

楼主:

謝謝作詳細解釋,順便問一下,怎樣組裝鋰聚合物電池,怎樣添加保護電路,怎樣選購充電器,萬分感謝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etalman在 2004/08/16 00:52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8/15 09:57pm 发表的内容:
电池并联 -> 增加电流
电池串联 -> 增加电压
串并联合 -> 既增电流又增电压
但它们都会导致“重量”的增加,特别是串并联合的方式,很容易因电池单体性能不一,而造成整体性能下降的情况,整个电池组的 ...
错.并联只增强放电能力和容量,不增加电流.电流多大由负载决定.建议先学学电子基础,否则误导他人,不好.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8/16 01:05am 编辑]

初中生都知道,香港没有物理学?

楼主:

初中好像沒有教電池的並聯吧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iymax在 2004/08/16 02:12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8/16 00:50am 发表的内容:
错.并联只增强放电能力和容量,不增加电流.电流多大由负载决定.建议先学学电子基础,否则误导他人,不好.
但電池的電流是有限的哦,既然電流有限供給負載較大的設備還不是有限的嗎?  我在網上看到有些文章說電池並聯可以增大電流

网友:

metalman说的是对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4/08/16 07:55am 发表的内容:
电池的容量与电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用欧姆定律可以很容易解释,电流是个时点值,而容量是一个时期值!决定电流大小的因素是电压和电阻,如一个手电灯泡在2.5V电压时的电流是300mA,这时不管你并联多少组电池, ...
但我覺得電池並聯能增大最大輸出電流上限
而且電機的電阻比燈泡小得多,要增大電機的功率,電池的最大輸出電流是很重要的

楼主:

電池並聯能不能增大電流做一下實驗就知道囉  主要用電機作測試

网友:

我不是說了吗?你所說的"最大輸出電流"就是我所說的:"放電能力"啊!跟你在題目上說的"電流"是兩個概念!只要放電能力足夠,即使并聯一萬個電池也不能增加功率.我這樣說你總該明白了吧?畫公子畫出腸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8/16 02:42pm 发表的内容:
我不是說了吗?你所說的"最大輸出電流"就是我所說的:"放電能力"啊!跟你在題目上說的"電流"是兩個概念!只要放電能力足夠,即使并聯一萬個電池也不能增加功率.我這樣說你總該明白了啊?..
問題就是電池本身放電能力不足嘛,明白嗎

楼主:

我想是這樣的,原裝的電池放電能力不足,使電路的電流還沒達到最大值,P=UI,電流不足,所以設備還沒達到額定功率,要設備達到額定功率,電路電流必須增大,辦法就要增強電池放電能力吧........如果電池放電能力過大,電路電流也過大,根據P=UI,設備就會超額工作,對嗎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iymax在 2004/08/16 04:45pm 编辑]

找到一個網頁        http://www.infocom.cn/News_Content.asp?id=614

干电池用旧了,用电压用测量电池两端的电压,有时候依然比较高,但是接入电路后却不能使负载(收音机、录音机等)正常工作。这种情况是因为电池的内电阻变大了,甚至比负载的电阻还大,但是依然比电压表的内电阻小。用电压表测量电池两端电压的时候,电池内电阻分得的内电压还不大,所以电压表测得的电压依然比较高。但是电池接入电路后,电池内电阻分得的内电压增大,负载电阻分得的电压就减小,因此不能使负载正常工作。为了判断旧电池能不能用,应该在有负载的时候测量电池两端的电压。有些性能较差的稳压电源,有负载和没有负载两种情况下测得的电源两端的电压相差较大,也是因为电源的内电阻较大造成的。

我想比較差的電池內電阻比較大,為了減小內電阻,並聯電池應該可以吧,根據R=(R1+R2)/R1R2,如果可以的話,外電壓就增大囉,所以負載工作得更好,飛機就飛起來了對嗎(並聯鋰聚合物電池)

网友:

香港的同志,大家說了一大堆,你卻只明白了一半.
你說:"如果電池放電能力過大,電路電流也過大,根據P=UI,設備就會超額工作,對嗎 "
這句話是錯誤的.證明你只明白了一些表面的現象,對最基本本質性的東西還存在極大的誤解.
至於你在樓上說的并聯鋰電,以前電固就討論過N次了.大家早就知道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iymax在 2004/08/17 00:43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8/16 11:26pm 发表的内容:
香港的同志,大家說了一大堆,你卻只明白了一半.
你說:"如果電池放電能力過大,電路電流也過大,根據P=UI,設備就會超額工作,對嗎 "
這句話是錯誤的.證明你只明白了一些表面的現象,對最基本本質性的東西還 ...
"如果電池放電能力過大,電路電流也過大,根據P=UI,設備就會超額工作,對嗎 "這句話我不敢肯定,只是問一下而已,多謝指導........我覺得並聯還是有好處的,起碼電池能更有效的利用,負載能更長時間工作
對最基本本質性的東西還 ... 我讀得書少,請不吝賜教
我最近幾天才到此論壇的,很多東西都不知道,但發現有很多好東西

网友:

香港的同胞,大家都很愿意帮助你.不过首先,你最好学会用论坛的搜索功能,能搜索到很多相关的知识.如果翻看完以前的旧贴,还有疑问再提出好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8/17 02:05am 发表的内容:
香港的同胞,大家都很愿意帮助你.不过首先,你最好学会用论坛的搜索功能,能搜索到很多相关的知识.如果翻看完以前的旧贴,还有疑问再提出好吗?
好的,不過我覺得論壇比較冷清,發貼應該沒那麼沉悶吧

网友:

diymax说的很对哦!
电直用的电池对放电电流要求很高,这里说的电流也就是短路电流。大家不要专字眼嘛。
举例说一般5号南俘短路电流在2-3A,用在电直上根本不行,如果两组并联电流就基本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