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上些我的电直图!大家多点交流啊。

楼主(2004-08-17):
MS700 飞到同一只碳纤桨断了两次(不同地方),为了安全还是不补了。

这部是KYOSHO EP CONCEPT SR 准备要试飞了,二手的,不过经过我的呵护下已经变成个大美女了。

楼主:

说说装备吧,两部机都是用hacker无刷电机。MS是配B20-26S,电调是Schulze Future 20A,SR是配B40-9L,电调是phoenix35A。电池:MS是AKE1300,SR是狂模1800锂聚@3P2S,不过还没试飞。等空闲时试飞后再上图。

网友:

相片照的好cool

网友:

你的京商大电直是新版本的吧,飞起来性能如何?以前的老版本比较难调。
还有京商的旋翼头的升级件在哪可以买到?你用的碳桨和金属桨夹很漂亮!

楼主:

我还没有正式飞过呢! 只是在家里试过一下起飞,还很稳就飞起来了。用9.6V3000电池要很大油门才能飞起,但用了11.1V的锂聚就很容易飞了,可以电压跟重量的关系。升级件是上上手的。我是第三手了。

网友:

真不错!!!!

网友:

真爽!花不少钱吧!

网友:

呵呵,我也要把我那个假京商升升级才行!

网友:

TO NEWER:嘿嘿,不错啊,我最近工作比较忙,没来得及联系你。我的京商齿轮找朋友做了6个,不错啊,16齿和17齿的,HACKERB40-9L配16T正合适,你要不要?给你2个?充电器,我用的是电直加油站自己做的,我给他做了个壳。具体见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1789&show=20

楼主:

gaonel:
   好呀!我要呀!原配的14T改成16T肯定好很多呀。因为14T的时候转速已经超过2500转。改16T的话,电压可以减低少少,应该会省些电吧。我等你的充电器使用报告,之后再买呵呵!应该要做个盒,不然可能短路就不好了。

楼主:

applewong: 请问你什么时候搞好个账号,我要买你的桨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newer2004/08/18 08:12pm 发表的内容:
applewong: 请问你什么时候搞好个账号,我要买你的桨呀。
不好意思,要迟点啊!

网友:

可以先透露ms桨的价格吗?

网友:

漂亮!谢谢!

网友(2005-08-04):
引用 楼主:
说说装备吧,两部机都是用hacker无刷电机。MS是配B20-26S,电调是Schulze Future 20A,SR是配B40-9L,电调是phoenix35A。电池:MS是AKE1300,SR是狂模1800锂聚@3P2S,不过还没试飞。等空闲时试飞后再上图。

你碳獎-金屬旋翼投哪買?13482134124尾管你有嗎

网友:
喜欢哪个蓝白的!漂亮!

网友:
pp啊,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