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2N2222的三极管能用什么代替,谢谢

楼主(2004-08-17):
谁能告诉我2N2222的三极管能用什么代替,谢谢

网友A:
如果是高频放大用途要考虑特征频率,如果是开关,低频用途9014,8050都可以

网友B:
上网上找找,很好找的。

楼主:
谢谢大家,但我用过8050和D667,都不行,我做的是这个东西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1366&show=50

网友C:
用9013或9014都行,但要注意极性,不要按图中的标示来.9013,14的集电极( C极)在中间.

网友D:
不一定哦,9013管脚顺序依次为ebc和ecb的都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