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买的雷鸟发现以下问题.

楼主(2004-08-17):
图中红圈部位是否缺了一个螺栓,为何不对称的.
另一面的螺栓有何作用

网友:

应该两边都有,不过只上一边也问题不大。它的作用是阻止平衡翼杆左右滑动。
新买的雷鸟那个螺丝是没有上紧的,要自己把平衡翼杆调平衡后把螺丝上紧才能飞。
因为雷鸟的平衡杆很长,包装盒放不下,所以都是螺丝松了装箱的。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左边也是有螺丝的,只是被上紧了,钻下去了,所以看不到。而另边这颗压根儿就没有上紧。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8/17 08:40am 发表的内容:
还有一种可能,左边也是有螺丝的,只是被上紧了,钻下去了,所以看不到。而另边这颗压根儿就没有上紧。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

拆下来看看,如果真是一边没有的话,有可能会平衡不好

网友:

影响不会太大,因为离中轴很近

网友:

少一颗螺丝没什么,只是反映出(厂家)商家对待消费者的态度???

楼主:

如何拆下的,用力压那连杆?

网友:

是啊?怎么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