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RD6000啊,救救他吧!!!

楼主(2004-08-20):
我的三合RD6000出现
电池
接反,接收机无响应的问题。发射可以玩G2,面板显示正常,玩G2时好像就是方向舵向左打,没有行程一下就到底了。想问一下,像我这种电池接反,的情况,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北京能修吗?多少钱啊?
急急急,。。。。。。

网友A:
咋整的啊, 慰问慰问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电池组,结果插反了开机,没反应,就拔下来,接着就闻见一股胡味,心想糟糕,结果开发射接收机就没响应了,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模型猫在 2004/08/20 09:45am 编辑]
是发射机电源接反了吧?
可能是反接引起软件错误,把它软复位一下看看.方法:RD6000里面有块记录电池,用电烙铁焊下来等10分钟在装上去.然后在重新设置一下.
接收机没响应说明发射机高频头有问题,肯定是烧了小元件等.
你在北京吧,我在海淀的唐家岭,也许我能跟你看看,我是业余的,不是专业的.
QQ:112854505

楼主:
太感谢了

网友C:
发个图片上来,大家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感谢,目前已经解决,电池插反,烧毁三项稳压和一个集成放大器,现已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