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解决双桨烦恼的一个邪门歪道

楼主(2004-08-21):
以钢丝做稳定翼杆,在控制外盘大球头旁边向上或向下轻微弯曲一边钢丝,这样两片稳定翼就不是在一根直的翼杆上,但转起来时它们还是基本在同一转面上,而两边翼杆就有高有低,通过双孔位杆也就改变了大桨的攻角。
我用这个方法很久了,能非常有效地解决各种程度的双桨,操作简单,效果稳定持久,并末感到有什么不良反应。通过这个方法,我可以轻松地用小吊扇叶片剪制大桨,而不必大在意它们在外形上的稍有不一致。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烦恼!!请上个图好吗??

网友:

看不懂,能上图说明吗?

网友:

上图吧,

楼主:

不用图吧。就是将稳定翼杆适当弯曲,让稳定翼片一个高一个低。当然,哪个高哪个低,高低的程度要符合实际。

网友:

有没有什么标准?

楼主:

直到消除双桨为止

网友:

难道不会出现平衡翼的双桨吗?

楼主:

只要翼片是平衡的就基本不会,至小看不出来

网友:

“我可以轻松地用小吊扇叶片剪制大桨,”zcyjq 请教你用小吊扇叶片剪制大桨是怎么剪的注意什么 因为我也试过可是安在机子上它就乱抖,好像太软了

楼主:

我实际上是用断塑料桨的根部加小吊扇叶片做成新的大桨。
取坏了的塑料大桨在根部剪取6-7cm作为桨基。
以完好的塑料大桨为模板,将小吊扇叶片剪成桨胚。将桨胚上安装孔那部份剪掉,以便新的大桨能露出桨基的安装孔,可以象原来大桨一样安装到旋翼头上。
将桨基与桨胚叠成一个完整的大桨,里面用双面胶粘,外面用透明胶缠,再在叠合部的中间位置上一个小螺丝就做好了。
两个桨基的长度要一至。小吊扇叶片的厚度和弯曲形状会有很大的差异,要选基本一致的(但稍有点差异不要紧),最好能挑到使做成的新大桨桨根功角大点,桨尖功角小点的那种。
新做好的大桨一般有明显的重量差别,且重心不同。可先在轻桨的桨尖缠透明胶,使两桨的重心位置相同,重新挑出轻的一桨在重心位置缠透明胶使两桨重量相同。这时新桨就可以装机飞行了,有双桨可以通过弯曲稳定翼杆来消除。
单独的吊扇叶片的确太软,加上桨基就好多了。而且我认为,正是这种软,加上它的轻,小电直的反应非常好,很是听话(我想提一个观点,操纵性能的好坏不是用稳定性和灵敏性就可以说完的,好象还有一些东西影响操控的过程和结果的质量)。
以我自己的经验,将长度剪短几厘米,将宽度剪窄几毫米做成较小的大桨,配以12齿的小齿和高转速的370马达,小电直的转速会明显增高,操纵性能亦显著提高。而且由于桨叶较软弹性较强,能缓解不少冲击,危险性也较塑料桨小。我经常拆下舵螺仪来飞这个小电直。

网友:

经验很高 因为我也用调平衡翼的方法调双浆 而且我觉得大浆的飞行中调整有点怪怪的   制作有点那个,我琢磨除了用小吊扇以外,还想用铝合金试一试,有见解吗?

楼主:

没想过用铝合金,有点危险吧

网友:

明白

网友:

呵呵,到时候我也试一试。铝合金还是算了吧,太恐怖了!

网友:

这个办法好,立杆见影。

网友: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