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故障

楼主(2003-05-24):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飞达曾出过三四次这样的情况:正在稳定飞行的飞达突然象松手的石头一样直掉到地上,惊愕之余一看手中的遥空器,速度杆还在1/2上一点没拉下来!看看机机上的舵螺仪的灯也还在亮。将速度杆拉下来再推上去,飞达又起飞了,象没事发生过一样。……!!??这很象中间拔插了一次电池插头,是有些地方接触不良?我查不出来!!.....??

网友:

好象以前VIDICT的旧贴专门有说此问题的翻翻吧,应该是出现‘过热保护’了。

楼主:

那帖也记得一点,但显然不充分,今天那次是飞飞停停,还多次去摸两个马达和电池的温度都跟以往没两样,掉下来前才是起飞后几秒。

网友:

是由于马达负荷过大,电流上升,超出电调(混控)的安全工作范围,进入保护状态。

楼主:

这种保护极不合理,要在10米或以上高度突然”保护“不就完了吗?!有可能这样设计机器吗?

网友:

也有合理的一面啊,如果它不保护岂不就烧了,烧了还得再买一个混控,买了再烧。其实这不是问题的根源,根源在于主桨没有调好,攻角太大,既耗电又无力还容量烧混控。

网友:

下面引用由zcyjq2003/05/24 08:50pm 发表的内容:
这种保护极不合理,要在10米或以上高度突然”保护“不就完了吗?!有可能这样设计机器吗?
呵呵,油直可以练熄火降落,电直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楼主:

别砸中了脑袋

网友:

电直装上单向轴承、再加上可变总距的升级件应该是可以的。理论上!:)

网友:

升级件找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