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_sky加FF9接收问题~

楼主(2004-08-24):
我在E_SKY换上我的R149DP接收机时其他的能行主马达也转,但是就尾马达不转。换回E_SKY的接收机全都正常。请问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接错啦?

网友A:
会不会第4通道需要反向?另外,先不接陀螺试一下

楼主:
嗯。我试过啦,尾马达一样没反应。--这个E_SKY是3合1的,陀螺.混控器.调整器是一起的。不能分开试。

网友B:
我的先豪電直的混控板接上飛高接收机上也有類似問題,估計這种混控要配原厂接收机才有效,我現在用飛達混控+GWS03陀鏍儀就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