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idct兄,红外平衡仪怎么用,

楼主(2004-08-24):
请问vidct兄,红外平衡仪怎么用,哪有卖啊,要多少米?

网友:

前段时间试飞,效果非常好,但是要注意在高楼林立的市区效果不好,在室内是无效的。最佳的位置是在开阔的地方,白天和夜晚都无所谓,它感应的是红外线,有没有可见光对它没有影响。很好玩!飞起来完全没有心理障碍,除非没电,直升机根本掉不下来,即使打错了舵要失控,你只管把手离开遥控器(油门不要减),直升机就稳当悬停在空中。

网友:

多少钱,多少钱,好东西啊

网友:

加上运费1000多元

网友:

有兴趣!在哪买的?1000多多少?,大概什么原理?能介绍吗?

楼主:

vidct 大虾有没想过装2-3个陀螺仪,GWS网上说的

网友:

已经试过,结果是——无效。
因为陀螺仪是角加速度传感器,不能感知飞行姿态的轻微变化。

楼主:

x,y,z三轴都垂直装不行吗?难道倾斜角度太小,装了平衡仪是不是用不着陀螺仪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城市里就不能飞行? 室内较宽敞的场所(篮球馆)是否能飞?

网友:

to biohazard: 陀螺仪对轻微姿态变化无法感知,故使用无效。直升机用不了x,y,z,只要x和y就可以了,一横向、一纵向。z是高度,这个人为控制就好。装了平衡仪一样要装陀螺仪,因为原机陀螺仪是用来平衡尾桨的。
to 5izhishengji: 城市里也可以飞,注意飞行场地在100米内最好不要有高楼。它的工和需要充足的红外线。什么地方没有红外线,或者不充足,就不能用。

网友:

请问 vidct :那里能买到?baiming@public.hh.nm.cn。

网友:

老大 给个地址和价格啊 或是网页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