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我的佳宝飞行时左偏的利害怎么办???

楼主(2004-08-25):
大家帮忙:我的佳宝飞行时左偏的利害怎么办???
飞到时没问题,就是要用手改正,否则就要侧倒???
是哪的问题呢???????
还有,尾桨固定的塑料管,是什么管 哪能买到?

楼主:
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A:
先看看飞机是否平衡,再看看有没有双桨,还要看看舵机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