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到有TW同胞飞小蜻蜓用锂电可以飞到30分钟!

楼主(2003-05-25):
台湾的小蜻蜓就是内地的飞达

网友:
我了解到有台湾同胞飞小蜻蜓用锂电可以飞到30分钟!

好急人哦!!看不到图片??

楼主:
我了解到有台湾同胞飞小蜻蜓用锂电可以飞到30分钟!

多刷几次,可以看。

网友:
我了解到有台湾同胞飞小蜻蜓用锂电可以飞到30分钟!

好厉害

网友:
我了解到有台湾同胞飞小蜻蜓用锂电可以飞到30分钟!

个人觉得收放轮子没意义,画蛇添足,还没滑撬漂亮那.哈哈,

楼主:
我了解到有台湾同胞飞小蜻蜓用锂电可以飞到30分钟!

他是为了装空狼的外壳才这样设计的

网友:
我了解到有台湾同胞飞小蜻蜓用锂电可以飞到30分钟!

加了那么多东西还能飞30分钟,什么锂电这么好,太想要。

楼主:
我了解到有台湾同胞飞小蜻蜓用锂电可以飞到30分钟!

他说他没改之前能飞30分钟,改了之后飞20分钟。

网友:
我了解到有台湾同胞飞小蜻蜓用锂电可以飞到30分钟!

能问他是什么锂电吗?好象不是我用的那种18650型,象方型的,多大容量?

楼主:
我了解到有台湾同胞飞小蜻蜓用锂电可以飞到30分钟!

1600mAh的

网友:
我了解到有台湾同胞飞小蜻蜓用锂电可以飞到30分钟!

电压是多少V?我现在有全新三洋8.4V、2400MAH的锂电都飞不了15分钟。这可能给电路板的最底截止电压有关。

楼主:
我了解到有台湾同胞飞小蜻蜓用锂电可以飞到30分钟!

是7.2V的!3.6V每颗。
你的8.4V锂电是如何搭配出来的?

网友:
我了解到有台湾同胞飞小蜻蜓用锂电可以飞到30分钟!

你也别问的太让人过不去,,,
怎么会有8。4V的呢,,,,

网友:
我了解到有台湾同胞飞小蜻蜓用锂电可以飞到30分钟!

天乐模型:你的三洋8.4V、2400MAH的锂电飞不了15分钟,是因为锂电在大电流放电
的情况下,不能100%容量放电。接近1C的电流只能放出60%左右。保护电压根据不同
的电池,单节设在2.5-2.75V,两节在5V-5.5V之间,相对7节镍氢电池放电到7V来说
已经够底了。
另外两节锂电满充才8.4V,飞达电池满充有10V左右。相对来说飞行电压底了点,也
是造成飞不久的原因。
vidct :那为台湾朋友的1600mAH的锂电能飞20分钟,证明他的工作电流不大,大概跟他换370电机有关,370电机电流有多大?他的电池组电压有多大?

网友:
我了解到有台湾同胞飞小蜻蜓用锂电可以飞到30分钟!

YUXM你分析得很“对两节锂电满充就8.4V,飞达电池满充有10V左右。相对来说飞行电压底了点,也是造成飞不久的原因。”我测试过飞达工作电压底于7V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也想问,你问的两个问题,“370电机电流有多大?他的电池组电压有多高”?还有他是换的370电机吗? 如以上问题能有答复飞达的飞行时间就解决了。那比送我一架飞达还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