鈷電机用途???

楼主(2004-08-27):
華邁生產的540級鈷電机轉速在14XXX-15XXX轉,是否不能用在大電直上??

网友A:
钴电机用在电直上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的功率通常较大,一般适用于直驱固定翼飞机。大功率马达用在直升机上会有严重的发热现象,当然这也同时由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减速比来决定。但通知情况下,一般用户是难以改变减速比的,除非自己有条件做齿轮。

楼主:
我有條件改齒輪呀,請教如何計算,現用馬達齒輪13T,大齒輪180T,馬達轉速15500.

网友A:
主桨转速最高一般在2000RPM左右
如果使用一级减速,那么如果是1:10,则主马达极速在20000RPM.
看电池电压在最全输出时电机是否可达到200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