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油动改电动

楼主(2004-08-31):
本人对油动改装的难度不甚了解,查找原先的雷虎改动没有找到,好象
原先看到过。大电直的优点想必不用多说了,目前国内很难买到大电直,
特别是配件不能保证的情况下,细考虑一下,对于想飞大电直的人来说,
感觉油动改电动还是合算的,当然是在技术可行的情况下(不用自己加工零件,
我可没有钳工的手艺):
1、电动机可以用有刷的,某些大电直也有用,这样电机和电调可以省下不少
2、电池可以用那种便宜的Ni-MH动力电池,10组9.6V的不过500元,就算1组冲放电50次,
   至少可以飞50*6*10=3000分钟,平均0.15元/分钟,比油动费用低。
3、充电器和遥控一样,可以长期使用
4、对于休闲来说(飞大电动的通常也不是竞技用的),飞航线就够了,不用3D,因此
  电机的动力、时间应该可以接受。
5、关键是备件便宜,容易搞到。
当然,这只是本人的主观臆断,没有作过,请改装过的大侠指点,其实商家
也可以推出改装的套件,比如改个V2什么的,应该有很多赶兴趣的,至少我是。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电机的寿命?用有刷飞电直,电机一直处于高速大电流运转状态下,估计电机的电刷飞十来个起落就差不多寿终正寝了。

网友:

改装应该没有什么技术难点,马达、电调、电池都有现成可用的规格,关键是改装的花费是否能够承担。

楼主:

可以更换碳刷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local02004/08/30 11:12pm 发表的内容:
本人对油动改装的难度不甚了解,查找原先的雷虎改动没有找到,好象
原先看到过。大电直的优点想必不用多说了,目前国内很难买到大电直,
特别是配件不能保证的情况下,细考虑一下,对于想飞大电直的人来说,
感 ...
想和做是两回事,我奉劝你还是暂时不要试了!

网友:

换碳刷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转子的整流子也会磨损的,而且非常快,飞不了几趟连转子也得换。多换几次就会让人失望了。除非用无刷,大电直,绝对是无刷的天下,有刷绝对无戏。你看现在大电直在国外这么风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无刷马达的普及和应用。如果不是无刷马达的优秀特性,大电直是个让人头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