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想买架小电直各位前辈给个建议!:)

楼主(2004-08-31):
我是新手没有一点基础所以想一步到位买嘉宝的白金版,如何?
因为只能邮购,想把所有的备件都买齐,大家帮我看看还需要些什么东东!
玩小电直要还注意些什么问题,请大家多多指教!!先谢了

网友:

1.買多几箇尾馬達(4200)必須的.
2.電池升級為12v 鋰電,併購充電器及多購几塊電池(原配電池不夠爽).
3.大槳及副翼平行杆最好也備一件.
4.買一套G2練習,新手必備,否則

楼主:

电池是不是用这个:A.K.E CoolDazzle S400锂电池全自动充电器与A.K.E CoolDazzle 2代1300mAh或1600mAh 11.1V聚合物锂电池组??

网友:

下面引用由hujl1882004/08/31 02:32pm 发表的内容:
电池是不是用这个:A.K.E CoolDazzle S400锂电池全自动充电器与A.K.E CoolDazzle 2代1300mAh或1600mAh 11.1V聚合物锂电池组??
無錯,1600MAH比1300MAH飛行時間長些,至于長多少就留給你證寔了.
注意:1.留意鋰電池的插頭与飛机插頭配對,否則另購合适的插頭.
2.鋰電必須用專用充電器,不能亂用

楼主:

下面引用由zhang2004/08/31 03:08pm 发表的内容:
無錯,1600MAH比1300MAH飛行時間長些,至于長多少就留給你證寔了.
注意:1.留意鋰電池的插頭与飛机插頭配對,否則另購合适的插頭.
2.鋰電必須用專用充電器,不能亂用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见家宝的大桨有木质的还有PE的,我该买哪种?
传动齿轮和尾桨齿轮容易坏吗?有没有必要换成铜的?
还有什么易损件我需要准备?嘉宝的白金版还有升级的余地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hujl1882004/08/31 03:26pm 发表的内容: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见家宝的大桨有木质的还有PE的,我该买哪种?
传动齿轮和尾桨齿轮容易坏吗?有没有必要换成铜的?
还有什么易损件我需要准备?嘉宝的白金版还有升级的余地吗?
PE或木槳不太适合初學者,難調
尾馬達齒輪無必要改金屬的,主馬達可以考慮,一勞永逸.
白金版巳無升級余地了,除幵將來改設計推出超白金版就難說.

网友:

"白金版",还是不要买好了。PE桨!你最好不要考虑,新手没两下没会打断,不要浪费钱啊

楼主:

谢谢两位的意见!
不过照newer兄的意思,白金版不好吗??我对这个了解不多。
其他的牌子怎么样?比如MS600 cc2等等。
你们说在这里买好还是等北京模型展的买好??

网友:

嘉宝的材料比较软,还要配个尾桨,尾马达用4200普通版的,豪华版不好用也不划算

网友:

我也是攀枝花出来的,都11年了。也是新手上路,买的雷鸟。雷鸟还可以,
主要的部分都抗摔,但是主旋翼和平衡翼,平衡翼杆,尾电机。比较容易
损坏,可以考虑备件。另外尾电机也要考虑升级为碳的。升级为锂电,配
专用充电器可以增加流空时间。

楼主:

下面引用由hzhhzh2004/08/31 09:50pm 发表的内容:
我也是攀枝花出来的,都11年了。也是新手上路,买的雷鸟。雷鸟还可以,
主要的部分都抗摔,但是主旋翼和平衡翼,平衡翼杆,尾电机。比较容易
损坏,可以考虑备件。另外尾电机也要考虑升级为碳的。升级为锂电,配 ...
呵呵,终于看见攀枝花的同乡了!以后到成都交流交流
顺便问一下,攀枝花那里的?